三菱PLC控制的电梯

楼主(2014-03-12):
电梯的PLC坏了,是否可以从网上拷贝一份层站数一样的程序拷贝到PLC里面,使电梯正常运行

网友A:
不建议这样做,网上程序是否正确;

电梯关系到安全的。

网友B:
一定要调试好,才能用,电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C(2014-09-02):
可以参考,旦要调试好别出安全事故

网友D(2014-10-11):
安全sh 第一位的,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E:
完全不可以,I/O地址分配表完全不同,你说可以用吗?

网友F:
谢谢分享!看看三菱的指令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