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空压机为什么连续的烧毁呀?

楼主(2014-03-13):
   请问各位老师:我们的空压机的电机最近接连烧毁了两台,都使用了四年了,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呀,各位老师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拆开电机看看,是全部黑了还是有2组烧了,还是局部问题

网友B:
问题不在电机,注意是否有缺相。主回路的各个开关静动触点,是否烧坏了。从启动到正常运行测量电流是否平衡,和负载情况。其他还有就是机械方面的了。

网友C:
使用4年了,电机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1、电机轴承缺油了,然后轴承损坏,抱死,电动机烧毁。

2、电动机绕组长期发热,绝缘老化,然后烧毁。

具体情况拆开电动机,看损坏部位,可以分析的清楚。

网友D:
1、空压机长期加载运行,电机发热严重,内部线圈老化

2、电机发热严重造成内部轴承润滑油干涸,缺油抱死。

3、供电回路是不知是什么方式?如果是星三角降压启动,接触器触头氧化起弧引发缺相也会烧电机的。

网友E:
一般是电机缺相造成的,检查电源电压和压力开关触点,机械故障跟机观察就会发现异常。

网友F: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空开太大,然后一个高压的单向阀坏了,下次启动时电机会顶着高气压启不动,空开又不易断开就容易坏。正常是压力达到后停机,排高压管里面的气体,预备下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