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电子齿轮比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13):
三菱mr-e伺服 最高转速3000 编码器分辨率131072  伺服电机输出轴配1:32减速机 然后减速机又带涡轮蜗杆蜗杆转40圈 涡轮转一圈 工作台走 3毫米  工作台行程是0-9毫米 请问此此电子齿轮比如何设置

网友A:
不同厂家参数不同,但大体都差不多,给你简单说下,分辨率131072也就是一圈的脉冲数,设置到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脉冲的参数中,换算电机轴周长与电机旋转一周工作台行走距离的比例,设置到齿轮比参数中,厂家不同齿轮比相关参数定义也不同,但无非是比例或者电机走1mm对应的实际行进距离相类似的

网友B:
说出来你的要求,例如要求一个脉冲走多少毫米

网友C:
   我也搞不清这个齿轮比是如何计算的,上次一个伺服更换齿轮箱后是慢慢的调整参数,才让你走到原来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出来你的要求,例如要求一个脉冲走多少毫米

脉冲当量0.01毫米

网友D:
假设工作台移动3mm需要3000个脉冲,即脉冲当量为1微米,那么电子齿轮比=(131072/3000)*(1/32)*40,注意最后结果在要伺服驱动的设定参数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