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有运动控制的功能吗

楼主(2014-03-13):
新手,懂的不多,问的问题比较菜,请大家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275391624

比如直接用PLC实现多轴的协调运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275391624

比如直接用PLC实现多轴的协调运动、插补什么的

网友B:
 PLC 好像是有这个运动控制功能,如 很多 PLC 有输出高速脉冲控制 伺服运行一相

网友C:
我用过三菱、信捷等运动控制CPU,还有基恩士也带有运动控制(本人了解过但没有实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三菱、信捷等运动控制CPU,还有基恩士也带有运动...

它带的那个运动控制功能是不是就相当于运动控制卡了?

网友D:
三菱3U可以带三个伺服轴,欧姆龙CP1H可以带四路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