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昆腾PLC自动从RUN状态切换到STOP状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13):
       本人公司有一施耐德昆腾PLC,在运行中有时会自动从run状态变成停止状态。重新上电后还是停止状态,必须重新连接上位机用编程软件进去切换到run状态才能恢复正常运行!已经更换了CPU模块后,重新下装程序,但还是一样的老毛病,自动变成停止状态的频率一般是隔了二三天就会出现一次,请高手指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更换 PLC 模块还是这样的故障,可能 就不是 PLC 故障,是外部连接件或是通讯控制的 硬件 有问题,还有可能是 PLC 程序 有问题,进入 死循环或是进入 STOP 状态

楼主:
可是程序在另一台机器上运行都是正常的呀,所以说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