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伺服上电初始角度问题

楼主(2014-03-13):
         小弟最近在看异步主轴伺服相关资料,突然想到两个问题:

         1:异步电机正常运行时,可以通过反馈速度,反馈电流计算出电角度,但是一上电时的初始角度怎么    知道的呢?一般情况下,伺服一上电,电机轴应该不动的。。。如果一上电,向电机注入电流,进行电角度的检测,那岂不多少要来回移动一下?

         2:计算出来的电角度,怎么知道就是比较准确的值呢?

                                                                                                 望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一上电就知道异步电机转子位置必须要在转子上装编码器。

网友B:
检测通电可以是很低的电流呀!

只要检测电流产生的力矩达不到电机启动的静止转矩就不会转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通电可以是很低的电流呀!只要检测电流产生的力矩达不...

 哦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