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直读光谱仪保养五步走

楼主(2014-03-13):
  火花直读光谱仪是一种常用的光学仪器,在使用的过程中都是需要保养的。火花直读光谱仪按照如下方法保养,不但出现故障少,还能延长使用寿命,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1 清理火花台

  说明:将放置样品的火花台,用专业的工具清理干净。

  适用:每次换班前清理火花台。

  目的:保持火花台的清洁,避免残留物(沉积物)干扰。

  方法:打开火花台盖板,用随机带的软毛刷,将火花台里的残留物(沉积物)清理,之后盖上火花台盖板,并且用大流量氩气吹扫2分钟以上。

  火花台是光谱仪的产生发射光谱的位置,这里的一些性能指标决定了光谱线的好坏。如果不及时清理可能会造成以下情况:电极与火花台间短路;

  为安全起见,在进行清理之前,确认光源开关已关上。松开火花台板上的四个滚花螺钉,将台板及密封垫或圈移开,小心的将石英套管及石英垫片取下。这样就可以用吸尘器清理火花台内部了。清理完毕后,装好台板,用中心规将电极固定在中间,待四个螺钉紧固后,再将极距规倒过来用调整电极与火花台的距离。将光源开关打开,点击菜单中的冲洗键,使氩气整个回路冲洗2-3分钟,以冲掉进入的空气。

  要想彻底清理火花台,在确保断电的前提下,先安上面所说清理上部.然后,断开下部的高压电缆,用仪器配用的内六方板手卸开下部的销钉,卸下下部的四个拇指螺丝,轻轻取下用绝缘材料作的底托.用内六方板手从固定电极的孔中将这一销钉转到合适的位置,向上或向下转动取出固定电极的铜棒.火花台中间的白色尼龙套向下轻轻振动取出,你会发现很脏.

  2电极的维护

  说明:维护电极,保证电源从电极放电的时候没有异常。

  适用:每次激发后要刷电极

  目的:保证电极的90度锥角

  方法:用电极刷对电极旋转清理。当使用频繁导致电极尖钝了,需要换电极头。注意用极具规调整好电极的位置和高度。

  3清洗聚光镜

  说明:由于激发样品时会产生电离态的尘,附着在聚光镜上会降低透光率。所以要清洗。

  适用:光强降低时,最好每月一次。

  目的:保证通光率。

  方法:用脱脂棉沾上无水乙醇轻轻擦拭透镜。如果透镜有付着物,用丙酮或无水乙醇浸泡15分钟,而后在擦拭。最后用洗耳球吹干。注意不要划伤。

  4校正入射狭缝位置-光路校正(描迹)

  说明:光室中的光学器件安装在金属底座上,而环境因素会使光室中的金属发生位移,所以需要不定期的进行描迹,从而保证各个光学器件在最佳位置工作。

  适用:通道型光谱仪的光路校正,最好每月描迹一次。

  目的:消除环境因素对光路的影响。

  方法:从原始位置旋转毂轮,左转200格,右转200格,每30~50格激发测定光强值。要求激发的样品为基体的高含量。如铁基,就用纯铜铁作激发样品,进行描迹。

  在全谱型光谱仪中是不需要描迹的。因为全谱型光谱仪能够接受全谱的谱图,那么就可以从软件上来校正环境因素对光路的影响,保证了光路的完全固定。

  5清理尾气过滤系统

  说明:火花台在激发样品后产生的部分尘会由氩气吹走。时间长了需要清理。

  适用:尾气管变黑。

  目的:保证气路的畅通与清洁。

  方法:更换尾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