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C系列基本型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2014-03-13):
XBC系列基本型没有脉冲输出???、脉冲范围100HZ以上,到变频器作为主令,频率用某个特殊寄存器的值来控制,即写入某个特殊寄存器的值就可以改变输出频率

网友A:
打电话问他们客服,应该有的

网友(2014-06-16):
XBC-DNxx的都可以使用位置控制 高速脉冲输出控制 伺服 步进

网友B(2015-01-19):
XBC-DN系列和XBC-H系列都有2路100K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有一款新型号的XGB-U有4轴2M脉冲输出

网友C(2015-08-07):
引用 网友B:
XBC-DN系列和XBC-H系列都有2路100K的高速...

请问下是哪个指令呢?或者怎么应用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呢?

网友D(2018-01-31):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XBC-DN系列和XBC...

嗯~

是这样的,只说脉冲输出哈,p20(x轴方向),p22(x轴脉冲)一组。p21(y轴方向),p23(y轴脉冲)。这样接。如果你只用一轴,那么也就是说剩下的两线需要串电阻直接接到24v上,2k欧的电阻即可。

网友E(2018-04-12):
看看,学一学,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F(2019-11-27):
问下楼主我头次用XG5000软件 能问下是需要注册软件吗?我为什么建不了功能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