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接触线圈问题

楼主(2014-03-13):
各位大侠:

        请问正泰接触(CJX2-2510 24V)   线圈电压是AC还是DC,我一直查不明白.谢谢!!!!

网友A:
正泰CJX2系列接触器线圈为交流线圈,没有直流的。CJX1系列接触器有直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泰CJX2系列接触器线圈为交流线圈,没有直流的。CJ...

 谢谢!!!

网友B:
正泰的产品,我已经不用好多年(浙江货实在太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泰的产品,我已经不用好多年(浙江货实在太坏了)

 正泰的还算可以,比他做得好的应该也不多。不过市场上假冒的很多,你可能使用了假冒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