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空开的问题

楼主(2014-03-13):
我单位有这样一个空开,没看太明白,求助各位。

还有控制加热的回路回路要用延时继电器呢。

网友A:
1,你的图片画得太好

2,你的空开在什么地方是 Q1 吗,如是可能是用到 空开的辅助触头

3,延时继电器是对 加热 R 时间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图片画得太好2,你的空开在什么地方是 Q1 吗...

恩,Q1是空开啊,你说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