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速测量怎样解决

楼主(2014-03-13):
有一机车需要测量实时速度并显示。初步方案是选择一测速传感器,信号给PLC,然后PLC判断计算出速度并且送出来显示。
问题关键:
1.知道编码器可以。但是编码器安装在机车轮轴上比较麻烦,几乎不可能。一:不能破坏机车机构,安装困难二:即时勉强安装上,编码器轴同心软连接问题也不好解决,再一个机车行驶时振动,考虑也会影响编码器使用效果。
2.现在考虑使用一支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机车轴旋转快慢,不知道可行不?
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工程,提些建议……在此先谢过!

网友A:
首先,机车速度一般都不需要显示很低的速度,因此用一支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机车轴旋转快慢也是可行的!

如果客户方要求测速速度达到10KM/H甚至以下,你只有采用编码器才可以检测(选用每转50脉冲的编码器就行了!脉冲数越高的要求PLC能够识别更高脉冲速度,同时高速列车的车轴转速特快,你需要考虑编码器的转速是否跟车轴最高转速匹配)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不知机车轮轴转速怎样?如果转速很低,实时显示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