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计数器

楼主(2014-03-13):
       现在需要一个计数器和传感器连接,通过检测传感器的通断来计数,在计数到达后输出一个开关量来控制继电器的导通或断开。哪位达人有这样的继电器型计数器的,帮忙给个型号什么的,最好是把价格也给标上!

网友A:
  是什么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 ?有 PLC 吗? 有的话,在程序中做,如没有的话就用一般的 计数器也行,触发信号取 人传感器的通断次数

网友B:
很多的,比如,正泰的也就百十元左右,欧姆龙的价约十倍左右。打个厂家电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