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速度实时显示

楼主(2014-03-13):
大家好!我们从事制造业,需要在机器的控制面板上实时显示实际生产速度。目前机器上有计数器,每生

产1个产品,计数器上的数值会自动加1,每天下班计数器会清零。现在我们在考虑有没有办法通过连接计

数器在机器上实时显示实际的生产速度(个产品/分钟)。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案,或者对这一块比较熟悉

的,谢谢!

网友A:
我们做过那个东西,不实用,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过那个东西,不实用,没有任何意义

 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机器连续生产,但是每分钟生产的个数并不是一直一样,这个变化的(个数/分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还不如知道每班生产数量,知道每班生产时间,计算一个每班生产效率(个数/分钟)来的实际一些。

楼主:
两位,谢谢!下月有个审核,需要做验证,老板想在机器上装那么一个东西,如果大家知道用什么仪表,还请帮忙告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