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SD591报警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13):
请老师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你查看一下随机的看说明书或者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一下随机的看说明书或者使用手册

0X4200不知道啥意思,好像说是16进制来的。但又不知道报的是什么

网友B(2014-06-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查看一下随...

2表示三相进线失效,4需要查看参数Last Alarm,看看是什么值

楼主(2014-08-06):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是缺相了,谢谢你

网友C:
直接报这个故障吗!还是你查出来的!如果是直接报这个故障那没什么含义 就是控制板脑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