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分钟多少产量,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03-13):
怎么写每分钟生产的速度??

网友A:
最好能用中断来写。。。

网友B:
大师能不能详细的说说怎么用中断呢?最好是有图片嘛

网友C(2014-04-15):
看看大婶们怎么写的啊

网友D:
在程序里先给予这个产品一个起始位和一个结束位,然后通过这2个位在中断里算出时间差,该时间差就是单个产品的生产时间,然后把时间换算成单位分钟就可以了。最好平滑滤波一下,要不平均产量波动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