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的plc加输入输出扩展模块的外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3-13):
台达dvp -14es00R2的plc输入点不够现在加一个输入点扩展模块求大师指点外部怎样接线啊

网友A:
和主机的一样的!

楼主:
和主机一样接不行啊大师我是把开关电源的正极接s/s端负极接开关的然后再接输入端的

网友B:
那就说明你扩展模块与主机在输入上的接法不一样。你最好找到扩展模块资料看看接线方法,一般输入源型漏型都是支持的啊!

网友B:
奥,对了。检查一下扩展模块与主机的连接电缆,最好换一根试一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扩展机是要加直流电源的,菜鸟在这里谢谢大师的热心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