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模拟量比较取最大值

楼主(2014-03-13):
各位大虾请帮忙如下功能用ST语言怎么同时实现?

1.实时采集模拟量比较取最大值;

2.比较完成后跳至启动下一个实时采集模拟量比较;

网友A:
简单的说下思路,建立两个接口变量链接到相应模拟量通道上,然后以两个变量的比较作为一个上升沿触发函数的条件,触发后可采用case语句来实现进行下一个模拟量比较语句中,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只是个大体思路,具体还要看实际运行程序是不是存在问题再进行调整

网友B:
 模拟量比较? 是什么模拟量呀,实时最大值还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