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之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4-03-13):
请教各位,我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况,两个200系列PLC之间的距离有近170米,他们之间走PPI通信可以通信得上吗,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在不上光纤让这两个PLC通信上,先谢谢!

网友A:
按西门子DOC不可以,在站点之间加个REPETER或国产485隔离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加中继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中继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