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电动闸道维修中.........

楼主(2014-03-13):
终于接了个混烟钱的活,可是技术不到家,还没搞好。

前天有人介绍修个电动闸道,说是电脑控制的。去一看,就是单片机控制单相电机。

门口保安按遥控,横杆没反应。

拆开柜子一看,电路板盒子没盖子,一看就是杂牌子了。

看见板子上有三个按键,分别按了一下,其中按了两个都没反应。按最后一个,横杆动了,降了。

再按其他两个都没反应。再次按最后一个,结果电机又反转,杆子升起了。

估计是单片机程序错乱。采取的措施是最简单的断电,再上电。

三个按键分别试试:第一个,是下降,中间的是暂停,最后一个是升起。

反复试了几次,可以了。

用遥控器试试,也可以升,降,唯独无法暂停。

到这里,基本算是修好了一半了。

现在就遥控器无法进行闸道暂停控制,不知道怎么解决:

遥控器内部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问题:

遥控器发射信号,单片机控制板是如何识别信号的?现在按遥控器暂停键,控制板没反应。

(自己想的解决办法:用正常控制的遥控器,进行对新遥控器学习。再没遥控器,所以还没试)

希望哪位了解的师傅指点哈。

网友A:
给你点儿资料先看看

SC2262 是CMOS 工艺制造的低功耗通用编码电路,它和SC2272 配对使用,

最多有12 位三态编码。电路具有省电模式,可用于无线电和红外线遥控发射等

应用。

特 点:

◆ CMOS 工艺制造,低功耗

 ◆ 外部应用线路元器件少

◆ 工作电压范围宽:2V~15V

◆ 地址A 和数据D 位通用

◆ 数据A 最多可达6 位

◆ 红外遥控和无线电遥控应用

应用范围:

◆ 车辆防盗系统

◆ 家庭防盗系统

◆ 遥 控 玩 具

◆ 其他工业遥控

引 脚 图:

管脚说明:

管脚名称    管脚标号    输入/输出 说 明

A0~Ax          1~8,10~13 输 入 地址管脚,用于进行地址编码,可置为“0”,“1”,“f”(悬空);

D0~Dx 7~8,10~13 输 入         数据输入端,有一个为“1”即有编码发出;

Vcc 18          输 入      电源正端(+)输入端;

Vss 9            输 入       电源负端(-)输入端;

TE 14            输 入       编码启动端,低电平有效;

OSC1 16       输 入       双端电阻振荡器输入端,与OSC2 所接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OSC2 15       输 出       双端电阻振荡器输出端;

Dout 17         输 出       编码输出端(常低);

网友A:
资料给你了,也许对你有些帮助,估计是硬件接触不良或者接收电路出了问题,你详细看看电路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