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中,零线是否要装熔断丝

楼主(2014-03-13):
请问在电气控制柜设计时是否要要在零线上安装熔断丝?

网友A:
想死。。。。。。。。。。。。。。

不得低于10M2

网友B:
电气控制柜零线是用来防止线路破损箱体带电的,零线细了都不行的,更何况加保险丝了!

网友C:
正常是在相线上加保险丝的,零线一般不加。

网友D:
零线不加保险丝。。。。。。。。

网友E:
什么控制柜,看零线的用途作为N零线用,根据用途考虑是否安装熔断器。PEN或者PE保护零线严禁安装熔断器,装了就是找死!

网友F:
在零线上不安装熔断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什么控制柜,看零线的用途作为N零线用,根据用途考虑是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什么控制柜,看零线的用途作为N零线用,根据用途考虑是否...

个人看法,不管什么用途零线上一般都不要装保险丝

网友H:
个人看法,不管什么用途零线上一般都不要装保险丝

网友I:
相线已加保险,零就不用了。

网友J:
零线是不允许加保险丝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零线是不允许加保险丝的

网友L:
相线加保险丝,零线加它干什么?没事找事。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M:
电气安规,零线不能串保险丝。

可是现实中,倒是见到不少人这样做,零线上给你弄个保险丝、

网友N:
楼主你这太胆大了,零线安装保险丝会死人的,过电的感觉很爽的。。。。。。。

网友O:
零线不加保险丝

网友P:
楼主的问题提得很好!但有回复说什么零线断路会死人?我感到很无语!

  如果某种原因零线先断开了,三相不平衡,会出再电压偏高或偏低,不平衡严重的甚至导致电器损坏,如果平衡什么事都没有,当然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很少有这种情况,除非人为制造这种条件。

  S系统有保护线有PE线;接零保护有重复接地线,再说也没人用这种接法了吧,还有漏电保护啊。别吓唬小朋友!

网友Q: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E:
零线是个总称,我们使用的零线分类实际有三种:N零线、PEN零线和PE零线。实际上三种零线是有区别的!PEN零线和PE零线严禁安装熔断器这是铁定的。但是N零线就不同如果用在三相回路中作为中性线就不能安装熔断器,当出现熔丝断开后会造成三相电路的不平衡。但是N零线用于单相就必须安装熔断器(见低规),请大家回到家里观察供电局送给你家的电源电表出来必须是两个熔断器或者双路小型断路器。为什么会是这样,不能节省点少花钱供电局不是笨蛋。就是为了防止触电。动下脑筋!

网友R:
动力零线 可以加装

如果是防触电的 零线  就不能加

网友S:
不用安装的。没有看到谁装过。

网友E:
没看到谁装过不等于不能安装!安装了就能起到他的作用!安装就是为了防止触电的可能!

网友T:
不能加保险。如果加了保险烧掉很容易烧其它配件。

网友U:
零线不加保险更加保险(这个指用于控制回路的)!

至于非控制回路如果加装熔断器或者类似电路分切装置,那个简直等同于谋杀电气

网友V:
引用 网友E:
零线是个总称,我们使用的零线分类实际有三种:N零线、P...

零线用于单相电源,照样可以不加保险丝,只要相线加合适的保险丝即可。

以前的电工书籍在介绍闸刀开关时,提议零线侧可以用铜丝接通更安全。

网友:
看你的是工作零线还是保护零线,如果是保护零线是不允许的。

网友W:
请不要加装保险,,,

网友X:
零线上不可以安装熔断丝,否则易造成触电。

网友Y:
  闻所未闻的事情?

网友Z(2014-05-19):
引用 网友J:
零线是不允许加保险丝的

网友J(2018-10-04):
引用 网友F:
在零线上不安装熔断丝。

零线上不准按保险丝

网友AA:
在零线上不安装熔断丝

网友E:
这里都在说零线不准装熔断器,包括单相N零线。那就大错特错了!请复习下低规单相电路N工作零线强制性规定!为什么?恰恰它就是为了安全,就是为了防止L、N线接错颠倒,当线路接错在接地短路时双熔断器或双断路器就能起到很好地短路保护作用,请看下供电所给每个家庭用户配电时,电表输出出线后一定是双熔断器或双路小型断路器就是为了防止触电和短路保护!

网友AB(2019-02-27):
零线没听说过要接保险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