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断1P、1P+N、2P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4-03-14):
照明配电箱中的微断1P、1P+N、2P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单相用1P,只开闭相线;TN-S系统的漏保是1P+N。如果是TN-C-S系统,进开关前,PEN线一定要可靠接外壳,从1P+N出去,这个N线就要绝缘了;2P开关用于380V供电的单相负载。

网友B:
 顶一楼 李工的说法,强大详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相用1P,只开闭相线;TN-S系统的漏保是1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