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反转应用问题

楼主(2014-03-14):
我用一台400W伺服电机带液压泵,驱动一条油缸做垂直运动,负载是50KG,正转和反转控制油缸的上升和下降,正转和反转都是给了用PLC给出的附加减速的脉冲量,用的是脉冲+方向的脉冲输出方式,上升有上限接近开关,下降有下限接近开关,每个接近开关碰到后延时1S做自动反向动作,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运行了3次正反转后再上升是就碰不到接近开关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怎么听着有点晕了!~

1,伺服电机带液压泵驱动垂直运行?

2,一般液压泵是直接电机驱动运行产生压力,然后电磁阀来控制其上下运行吧?

3,PLC 控制其上升下降,那上升到位的条件就是限位,没有到达限位不是继续驱动 其上升呀,那上升还有什么条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怎么听着有点晕了!~1,伺服电机带液压...

不好意思,可能我说的不清楚

1,伺服电机带液压泵驱动垂直运行?

  伺服电机带液压泵,泵来驱动油缸,油缸做上升和下降运动

2,一般液压泵是直接电机驱动运行产生压力,然后电磁阀来控制其上下运行吧?

  我们这个不是通过电磁阀来控制上下运行的,是通过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的。

3,PLC 控制其上升下降,那上升到位的条件就是限位,没有到达限位不是继续驱动 其上升   呀,那上升还有什么条件 ?

  升给的是附加减速的脉冲量,计算好的脉冲的频率和 个数就可以达到上升限位的地方, 上升限位得电后延时1S再给下降的脉冲。

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明白

网友B:
问题可能出现在碰开关后1s延时反向的控制,这个时候位置不是定长的,只定了时间,如果上升、下降的速度不一致,那么收到开关信号后上升和下降的距离就不一样,每个周期的起始点就慢慢移动了吧?这样你预先发的脉冲数就不够了去碰触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