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门子200编程遇到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4-03-14):
请教高手师傅:

我买了本学习PLC的书在家学习,遇到好多问题,看不明白,希望各位大神指点:

1.     PID指令中的LOOP回路号0-7,0-7具体是什么概念啊?????是代表AQW0-7吗?书上说程序中只能用8条PID指令,那要是工程中需用8个以上的模拟输出量呢?

2.     PPI通讯中,从站也可以使用NETR,NETW指令对主站进行读写吗???从字面上来说PPI是点到点通讯,二站之间是平等的,可以互相读写对方,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3.     自由协议是否有二种控制方式进行,一种是通过中断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控制特殊寄存器控制,比如SMB86,87,88,89,等来进行?

还有好多。。。。。先问这么多,谢谢各位,祝各位师傅身体健康,发大财!

网友A:
回答你第一个疑问:

PID指令中的LOOP回路号0-7代表可以使用8路PID控制回路,一般对应8路模拟量的输出,但是地址可以不排序。形象点说相当于电路中的8个分支电路,使用什么元器件由你决定。

这是相对于PID向导来说的,如果你需要8路以上PID控制,你可以自己编写PID程序,在主程序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