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电加热器的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4-03-14):
上期小编跟大家一起学习了空气电加热器的技术特点以及应用领域。今天小编要讲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空气电加热器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以及问题出现后怎样去应对。

也许大家在使用空气电加热器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对于第一次使用的用户来说,可能会不熟悉怎样去处理这些问题。下面小编就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给大家讲解一下,希望能帮到大家。

1.电加热器不能正常启动。

遇到这个问题,不要惊慌。首先检查工作电源是否正常。确认电源正常后再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检查。

(1)温度显示调节仪的设置是否正确。

(2)各转换开关操作位置是否正确,与送风机或进气装置的联锁接点是否闭合。

(3)操作指令信号是否正常。

(4)控制回路的接线是否有松动、脱落等。

2.运行中如果有出线断路器跳闸怎么办?

运行中如果有出现断路器跳闸的情况,应立即检查该回路中是否有加热管短路。如果有加热管短路,则应拆除短路加热管。一定意义上来说少量加热管的损坏是不会影响加热器的正常运行和加热温度的。

3. 电源指示灯不亮,数显表不工作,电压表无指示

这时候我们要检查空气开关是否合上,控制回路是否完好。

4. 温度显示调节仪的窗口显示值不正常

首先,检查测温元件及控制回路是否开路或短路。

其次,检查测温元件是否损坏。

最后,检查温度显示调节仪是否损坏。

5. 三相电流不平衡

首先,检查三相负载是否对称

其次,用双踪示波器观察触发脉冲与被触发可控硅电压的波形相位,触发脉冲能否移相120°。

然后,打开空气加热器防护罩,用万用表检查单支电热元件是否断路,然后用专用配套扳手更换,更换时注意不要损坏橡胶垫圈。

看到这,大家对于容易出现的故障以及处理的方法已经熟悉了吧,相信大家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下不会手忙脚乱,会应对自如了吧。对于不能自行排除的故障,一定要请熟练的技工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