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4-03-14):
合信的H2A系列伺服驱动器 5.5kw    西门子plc输出Q0.0控制电机行走,怎么编程实现正反转呢,因为只有一个输出Q0.0我不知咋编,求解。

网友A:
可以采用Q0.0输出一次正转,再输出一次反转。类似与翻转电路控制。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您可以脉冲信号,用S7-200PLC的高速脉冲,有两个脉冲输出点Q0.0和Q0.1

网友C:
  现在使用的开关量控制电机运转吗?就是当输出为1时电机开始运作?还是用的脉冲?

网友D:
一个点就要用模拟电压输出了,中点为零速,电压低反转,电压高正转;如果有2个脉冲输出点,就可以用双脉冲输出控制了。

网友E:
使用Q0.0的输出端点,做一个单按钮启停电路,动作一次CW,在动作一次就是CCW

网友F(2015-08-13):
使用Q0.0的输出端点,使用继电器,开点就是正转,闭点就是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