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定时功能

楼主(2014-03-14):
我想用触摸屏来定时启动电机,一周启动一次,,连接的是PLC,请问要怎么办,定时功能要触摸屏来实现还是PLC    来实现.具体点

网友A:
你需要的PLC必须支持"HOUR"指令(机器处于通电待机状态);当条件满足后,启动电机即可。

网友B:
计时一周,方法非常多,注意掉电数据的保存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万年历。

网友C(2015-10-1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