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步科组态

楼主(2014-03-14):
各位师傅:

        你好!

        小弟是个新手,接触PLC一年了,现在就是想跟步科触摸屏组态,我写了一个定时器,程序里有用到T ,C软元件。  就是想通过触摸屏窗口写入数值,显示数值。窗口编好了,小弟就是不懂组态里面的地址类型和地址。地址类型和地址一定是有规则的,请高手指教下,怎么写PLC里面的软元件地址与触摸屏地址相对应。

             谢谢了!

                                                     求助人: 小伟

网友A:
把程序里T ,C软元件的设定值设为寄存器地址,然后在触摸屏上面放置输入数字框对应需要设定的寄存器地址,定义属性为输入/输出,即可。

楼主:
师兄你好!

        有没有寄存器的对照表,触摸屏里面的类型选哪个?这有分类的吧,有资料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网友B:
选好地址类型地址和PLC的地址对应就行

楼主:
PLC的数据寄存器D是不是触摸屏里面的D?只要一一对应就行了?如我把PLC里面的MOV C0 D1,触摸屏里面写入地址选LB 1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