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安装气缸掉落问题

楼主(2014-03-14):
一个垂直安装的气缸在断气断电的情况下会自行掉落,气缸上带有一个大约20公斤的板。电磁阀是用的smc的三位五通中封阀。求各位大大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A:
可否考虑在相反的方向安装?

网友B:
断电保持容易,把电磁阀改成中通保持的,至于断气也要保持,就要加个机械拖手(气路正常时气动收起,断气时靠自身重力或弹力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