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负载究竟是采用星形连接或是三角形连接?

楼主(2014-03-14):
    三相负载究竟是采用星形连接或是三角形连接,必须根据每相负载的额定电压与电源线电压的关系而定,而同电源的连接方式无关。当各相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的1/√3时,负载应作星形连接。如果各相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的线电压,负载就必须作三角形连接。错误的连接有时会引起严重的事故,例如,若把应作星形连接的负载误接成三角形时,则每相负载所承受的电压为其额定电压的√3倍,每相电流和功率均随之增大,致使负载烧毁。反之,若把应作三角形连接的负载接成星形,则每相负载所承受的电压仅为额定电压的1/√3,各相电流和功率均随之减少,势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出现灯光不足、电动机转矩不够等现象,有时也会发生严重的事故。

   目前在我国的低压配电系统中,线电压大多为380伏。当三相异步电动机各相绕组的额定电压为220伏时,电动机应采用星形连接;各相绕组的额定电压为380伏时,电动机应采用三角形连接。单相负载的额定电压一般是220伏,如电灯、电阻炉等,但也有380伏的,如机床用的电磁铁、接触器等。因此,必须根据铭牌上的规定,分别把这些负载接在端线与中线或端线与端线之间。

网友A:
三相负载主要有电动机负载和电阻负载(加热丝)。

先讲电动机负载,国内大多电动机的额定参数按三角形接法下的额定参数。额定电压一般为380VAC三相电源。这样的电机,一般是按三角形接法使用,如果实际最大功率小于额定功率30%,可以放心改为星形接法,节电约6%左右!这样的电机可以在660VAC三相电接成星形接法按380VAC时的额定功率运行。

电阻性负载,得看电阻丝电压规格,如果是220VAC额定电压,应接成星形接法;并且零线必须接,以免并联电阻烧毁后造成电压不平衡烧掉别的电阻丝。如果电阻电压是190VAC,这时需要两两串接之后,按三角形连接,由三相380VA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