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光端机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4-03-14):
  一、视频不通

  ①检查链路指示灯(SYN)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参照链路故障排除。

  ②检查发射机视频指示灯是否亮,如不亮检查摄像机是否有输出,如有其它正常工作的光端机可交*视频,如指示灯还不亮,请与销售人员联系。

  ③ 检查接收机视频指示是否亮。

  二、数据不受控

  ①确认矩阵或DVR 的数据码和速率与解码器的一致。

  ②参照光端机说明书确认数据接口是否正确。

  ③参照光端机说明书确认数据接线是否正确,(注意:数据是从接收机发往发射机)。

  ④ ①-③步骤无误数据还不受控的用万用表测量两根数据线之间的电压,当不控制的时候是一个恒定的电压(根据解码器的不同电压值不一样),当控制时数据线间的电压应在0-5V 之间跳变。

  三、云台自转或乱转

  ①解码器损坏。

  ②光衰减太大造成数据误码。

  ③一个数据源连接太多光端机,负载太大造成驱动力不够。

  ④光端机数据损坏。

  四、音频不通

  ①确认接光端机的音源工作正常。

  ②根据说明书检查音频接线。

  ③用小音箱接音频输出测试音频工作是否正常

  五、以太网不通

  ①光端机为DTE 设备,与计算机相连要压反线,与HUB、交换机相连压正线、反线均可。

  ②确认相连的机算机的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③用命令c:\>ping IP 地址 –t 检查是否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