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有没这样的调压器

楼主(2014-03-14):
给客户做方案,想了解有没这样调压器,可以根据给定信号(0-10v,或4-20mA)输出电压在0~250V变化。功率大概需要6KVA。

网友A:
这个:只需要你银子管够,这些都是有现货滴!

而且都是纯正弦波(放大型电源,价格超贵哟)

网友B:
   是模拟量输出一样,木有用过

网友C:
调功器可能会适合你的需要你,加热炉上面一般是用调功器和可控硅组合来控制加热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