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与欧姆龙PLC应用编写操作地址疑问

楼主(2014-03-14):
   请教一下熟悉台达HMI的前辈,我现在用DOP-B03S210的界面和欧姆龙CP1H的PLC,现在编写HMI页面出现个问题,对一个按钮进行操作位赋值时,因为欧姆龙PLC程序操作位和输入输出都是带小数点的,在台达HMI上设置地址带小数点就报错,存储器地址输入失败。如图,请问我该如何设置,通讯参数已设置成欧姆龙的控制器,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复状态”位元件是多功能按钮,因此必须指定一个数据寄存器;而不是某一个位!否则建议将“连线名称”改成第一项。“保持型”就是普通的点动按钮、“交替型”则是按一下ON,再按一下OFF

网友B(2014-06-05):
把小数点去掉就行了,只要前三位是寄存器编号后两位是位编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