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转速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4-03-14):
   现在要以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转速在800--2000r/min,精度要求2r/min左右的误差。选了三菱的FR-A740系列变频器,需要用闭环的矢量控制方式才能满足吗?

    主要是电机的选型,三菱的普通电机能满足精度要求吗,还是一定要变频电机才行?2000的转速,4极的电机能满足要求吗,还是要2极的电机?

  对了,电机功率是200W的。

     各位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A:
2rpm的精度?那是变频器干的事吗?1Hz的误差多少转了?

用伺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rpm的精度?那是变频器干的事吗?1Hz的误差多少转...

 用直流调速是不是更好一点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2rpm的精度?那是变频器干...

 工艺不清楚 我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D:
高精度的设备不宜用变频器!

网友E:
加上编码器效果会好些,不过精度这么高的话得用伺服控制吧

网友F:
变频器达不到楼主的要求,需要用伺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