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连接条码打印机如何打印条形码

楼主(2014-03-14):
客户要求使用触摸屏连接条码打印机,打印条形码,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实现?去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条形码打印机的事儿了,触摸屏就是给打印机输入指令吧。有打印机的详细资料后应该比较容易实现,估计连接通讯就ok了

网友B:
你好,我们触摸屏和Pc已经能实现条码扫描 打印功能,可以自由设置 。有需要可联系我QQ: 153439993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