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4-03-14):
现在有一直线电机平台,和y个伺服驱动器,但这个伺服驱动器是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的,怎么样能让该伺服驱动器用于这个直线电机平台,需要做什么调整?

网友A:
使用涡轮带动蜗杆就实现了直线运动。

网友B:
   直线运动一般有 丝杆 ,同步皮带 多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我司的直线电机和旋转电机的驱动器不能互换,没有办法使用。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