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G

楼主(2014-03-14):
有谁用松下PLC FPG这个型号的,我的问题是软件是2.91吗还是另一个软件,知道的帮帮忙忙。

网友A:
请选择FP SIGMA

网友B:
楼上正解。补充一下:

FPG-C32T/FPG-C32TTM/FPG-C32T2/FPG-C32T2TM选“FP SIGMA 12K”

FPG-C32TH/FPG-C32THTM/FPG-C32T2H/FPG-C32T2HTM选“FP SIGMA 32K”

用2.91软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