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系列CC-link通讯问题,困扰一个礼拜了

楼主(2014-03-14):
求高人指点:

    本公司有台大型的老设备年前停le了一个月,现在要开起来。

刚开始上电,程序丢失,拷贝进去,OK,但是主板上连的通讯模块QJ61BT11N报警,电脑连线诊断发现与其连接的输入输出模块都不能正常通讯(设备连接的CC-LINK模块有30多个。)其模块LRUN灯不亮。

    检修步骤:

    1,更换QJ模块,测量其终端电阻均正常。

    2.测量通讯电缆,重新连接没有用。

    3.刚开始就接一个模块,模块通讯OK,当接到第4个的时候,第1个又不行了,2、3.4模块通讯正常,通讯线,电源线更换还是不行,如果将后面的模块都接上基本上就全部连不上了。

    很是费解,程序也是拷贝的原程序,网络参数确认跟之前一样,模块都是并联在一起的,如果其中一个坏掉也不会影响其他模块的通讯,

   实在想不到别的原因了。。。。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程序保存模式。看看是不是EPROM 有问题 如果有电池的话 换掉。再看一下有没有腐蚀短路的位置,清理一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地址码,地址码重复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程序保存模式。看看是不是EPROM 有问...

保存模式怎么看?电池换了新的但是还经常报警,容易丢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地址码,地址码重复也会出现问题

每个输入输出模块都都有地址码得,从来都没改过的

网友C:
CC-LINK数量改变有没有修改PLC网络参数呢,有可能是某个CC-LINK损坏了

网友D(2015-06-25):
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