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千瓦的小型发电机N极要接地吗

楼主(2014-03-15):
安全认证老师检查到我生产线备用发电机时候,看到发电机中性点直接通过双头闸刀,当场扣10分,专家说要打接地极的!

网友A:
  不行的,万一闸刀坏了造成断点,就坏事了。通常中线要采用钢心导线接地加强机械强度,以免断开。

网友B:
为了安全,要接地的。

楼主:
计划整改中!

网友C:
3相发电机的零线不得加装断路器装置!

楼主:
直接接在双头闸下端

网友D(2014-04-16):
接地是必须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