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电阻值的选择

楼主(2014-03-15):
第二节中性点电阻值的选择

    中性点电阻器的电阻值可能有多种选择方法,例如,按降低人身触电危险,按对通信线路的干扰要求,按继电保护装置正确动作要求等等。因要求各不相同,可能电阻值的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还有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即根据运行经验,先确定接地故障电流,再确定相应的电阻值。究竟哪一种方法较好,本节认为不能离开电阻接地目的这个重要因素。其他因素都应作为按限制过电压水平选择中点电阻值的校验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保证网络安全可靠是先决条件。

1、高电阻接地系统:

    在网络中性点接入电阻器,会增加接地电流和漏电电流,因为线路对地的总电导率将会增加。众所周知,电压高于1kV的网络,当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补偿装置接地时所具有的实际参数,对直接触及线路带电部分的情况下总是有危险的。在网络中性点上接入电阻器后,其危险性更大。从触及电气设备带电外壳(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对人身作用的安全条件上看,网络采用电阻接地方式比网络不接地和经补偿装置接地,其危险性明显加大。在通过间歇电弧接地的条件下,在高阻接地系统中,其电阻器形成的电流有功分量为电容性电流的50%~100%,因此,回路中的有效电压或接触电压和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相比降低到1/2.4~1/2.7。同时,在叠加的有功电流为0.5IC (IC为网络对地电容电流)及更大的条件下,接触电压的减少值为最大。从安全角度考虑,采用高电阻接地系统时,使叠加的接地有功电流增加值大于电网的电容电流就不适当了。

图1给出了中性点电阻接地网络中,过电压的倍数(k)与有功电流Ia和电容电流Ic的比值关系。由图1可见,有功接地电流为(0.5~1.0Ic)的条件相当于中性点经消弧装置接地且运行在谐振状态下的过电压水平。过电压较小的增长倍数,有助于减少由单相接地变为相间短路和多处接地的机率,这必定会提高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如图所示,这时的过电压倍数恰好在2.5倍以下,这正是高电阻接地方式中的要求值。

楼主:
综上所述,中性点电阻器的阻值为¡RN=Ux/(0.5~1.0) Ic¡式中  RN———中性点电阻,Ω;¡Ux———网络相电压,V;¡Ic———电网单相接地时电容电流,A。¡中性点电阻器的功率,可依据接地故障持续时间,按稳态单相接地条件确定。在故障持续时间较长时,其有效功率为¡P=(U2x/ RN) x 103¡式中P———中性点电阻器功率,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