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14-03-15):
大家好,今天在公司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AIDA冲床,PLC为欧姆龙CQM1H型,因PLC有一个点坏掉,自己更换了同一个模块上的一个输出点,程序内将坏的那个点替换掉,传入程序后,机器正常,但只要将控制电源断开,重启PLC,就会出现,PLC程序将自动更换到坏的那个点上,替换后的点没有输出,但程序没有改变,所有自己很迷糊,不知道为什么。个人怀疑会不会MPC将控制参数覆盖到PLC呢,不知大家见过这个现象没有

LD  LR23.14  AND 133.06     OUT 101.02

LD  135.13   AND HR0.06     OUT 101.03

 用,101.03替换掉101.02.传入程序后,101.03就正常输出,但只要PLC电源重新启动,就变成101.02输出,101.03没有输出了,条件不变的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掉电保护恢复的位置有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用欧姆龙的编程器改的吧,很可能是操作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