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一直接通的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2014-03-15):
我刚学PLC,这程序我测试其它运行正常,就是有一个情况没有搞懂,在自动运行中,当Y0~4都断开,而X0又没有断开情况下,Y0~4又顺序接通,而此时,我就不要Y0~4接通了,而是要等X0从断开到接通后,才接通Y0~4,不知这过判断要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你不知道取信号的上升沿吗?

对于信号ON只许动作一次的,取信号的上升沿即可

网友B:
   建议取信号的上升沿即可

楼主:
!我理解了,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