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4-03-15):
目前客户有一套正在运行的AB PLC ,CPU型号5562,其中有一部分模拟量使用图尔克模块,通过profibus scanner模块接入PLC,现在另外要做一套模型系统,需要采集这些模拟量,在不影响目前系统运行,且不需要增加新设备的情况下,如何能实现!求高手指导!

网友A:
通过opc软件读取AB PLC数据,再把数据写入另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