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啪的一声响

楼主(2014-03-15):
变频器啪的一声响,变频器是爱默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一台设备晚上用的好好的,以前也用的好好的,第二天早晨一开机啪的一声响,工人是这样描述的,变频器烧毁,后来厂家换了一个旧的给我们,上上去运行了2分钟又烧毁了,变频器上只接了一个正转一个反转,PLC控制的,进电源220V,输出三相电机,还接了一个电阻,外加一个缺省报警,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影响他烧毁的,电机我用摇表测量三相是好的,不短路,输入电压也是好的,还有什么可能影响变频器烧毁的可能,我现在都不敢试了,厂家换给我的旧变频器,不知道是好是坏,我通电时变频器能正常显示,上面说了还运转了2分钟,过一会又一声响,我关掉电,让机器停止了一会儿,过后又通电,变频器能正常显示,但是我一按启动后,就立马又一声响,电机转都没转,之前换上去的时候还能转个2分钟,变频器之后怎么通电都没显示了,搞的我很迷茫.不敢试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电源220的可能是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B:
进电源220V,输出三相电机,还接了一个电阻,外加一个缺省报警,电阻是干啥的呢?刹车电阻吗?为何控制电机还要加分电阻?????????????????????

网友B:
如果电机是三相220v,变频器进单相220,输出三相220.就是正常的,你还加电阻干什么,不懂

网友C:
电阻?制动电阻么?你确定是电阻?

你得查查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外部供电、负载电机的配电和电机本身。

网友D:
100%电机出问题了!

准确的说应该是电机内部部分绕组间短路(部分电机绝缘等级较低,在市电运行没有异常,但是变频器输出的实际上是PWM调制的直流电,等效于电压变化率很高的电源,电机在这种电源的冲击很快导致绕组绝缘异常而放电,从而导致绕组打火短路,不烧变频器就见鬼了)

网友E:
看是什么电机,有些国外的高速电机变频器的调制波要高频的,磁通量才合适,太低会发热甚至马上过流烧坏变频器模块,看是否参数调整过,当然首先要检查电机有无卡阻和运行电流平衡度等。

楼主:
电阻 是刹车电阻,正反转时用的,机器是线切割,变频器是控制钼丝滚筒电机的,电机我用摇表摇了,应该没问题,输入是220V,我量过了也没问题,搞的头大,不敢换变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电源220V,输出三相电机,还接了一个电阻,外加一个...

电阻 是刹车电阻,正反转时用的,机器是线切割,变频器是控制钼丝滚筒电机的,电机我用摇表摇了,应该没问题,输入是220V,我量过了也没问题,搞的头大,不敢换变频器了,

楼主:
0.75KW的电机,配的电阻好像是150欧200W的电阻,爱默生的变频器,原来坏的那个人家帮我换了一个旧的,参数没动过,换的那个旧的接上去转了一会,又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00%电机出问题了!准确的说应该是电机内部部分绕组间...

感觉这个描述有道理

楼主何不换个电机试试呢?

网友F:
个人觉得,变频器维护时,小问题一般是报警显示,发生异响,爆炸之类

是大问题,原因不排查清楚,直接更换器件直接上电是不可取的。

上面你再看看,原来变频器烧了什么元件,炸了什么元件。

网友E:
看是什么接法,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就改成星形接法直通380的试一下看电流正常否,不好改接法就用三相调压器试也可以,总之先检查电机和线路,这是个小功率的电机,变频器是很难坏的,球境也不复杂,只是油污比较多,你仔细查一下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变频器维护时,小问题一般是报警显示,发生异响...

网友H:
我要是你就直接换电机,看你的情况电机也就很便宜的。这个方法最直接,我遇到过几次炸机大致情况和你的有些相似,只有一台机器是电机对地短路,其他要么是相线漏电搭铁,要么就是接触器问题,不过多数还是绕组间绝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要是你就直接换电机,看你的情况电机也就很便宜的。这个...

那我把电机直接接380V电源运转是不是就能知道电机的好坏,(原来变频器是三相220V供电的)没有相同的电机,我这样试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是什么接法,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就改成星形接法直通380...

那我把电机直接接380V电源运转是不是就能知道电机的好坏,(原来变频器是三相220V供电的)没有相同的电机,我这样试可行不。

楼主:
还有我准备把电机线单独走,,因为电机线用的是24芯的航空线中的4根(三相加一根地线)和其它20根线一起分到机器这边的,单独走比较安全一点,

楼主:
还有我怎么能保证变频器不在被炸机,220v进电源时用个单P开关保护一下可行不,还是在输出用个3相断路器保护一下,

网友I:
电机的相间绝缘可能是在上次早上通电运转的一瞬间有击穿点,对地绝缘好并不说明相间就好

网友I:
电源波形查测一下,或周围有没有增加对电源有影响的设备

网友I:
在电源输入串进500W的灯泡看一下情况,如后有短路的话,灯会正常亮起

网友J:
建议做如下检查:

1、测量连接电动机的连接电缆的绝缘是否合格。

2、测量电动机的绝缘及绕组的直流电阻判断电动机是否正常。

3、变频器啪的一声--打开看看是否有放炮的地方,还是充电接触器的断开的声音,测量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否在530-560V之间,另外制动电阻是否有接地现象--造成变频器充电电阻烧毁现象。

4、用二极管档测量主回路的整流单元及逆变单元是否正常。

假如上述检查都正常,上电试运行,跳停了看看故障代码--参照说明书上故障代码的原因,按照提示进行检查。

网友K:
估计是有放电的地方。或者是接触不良虚焊或者虚接的回路

网友L:
是电机的问题,我们出现一次情况是电机有工频转没事,但是用变频器就是带不起来,变频器显示报警,输出负载过大,换台电机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进电源220V,输出三相电机,还接了一个电阻,外加一个...

网友N:
 多数是电机问题,以前我遇到过,电机不接地,摇表能摇住,只是相间绝缘有问题,直接接380v没问题,经变频器就gamover

网友O:
电机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你这种炸机不确定问题在哪,直接换机器是不可取的

网友P:
把负、负载摘掉,线断开,上电前仔细检查接触器,如果运行正常,直接换电机

网友Q:
是不是把380V电源当成220接进变频器了呀

网友R:
是不是双火进去检查电源

网友S:
楼主说说究竟怎么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建议做如下检查:1、测量连接电动机的连接电缆的绝缘是否...

网友T:
也许是变频器模块或者驱动出了问题啊

网友U(2014-10-12):
很有可能是航空插座的绝缘变差,有跳火烧痕短路。我也遇到过。仔细查查航空插头插座。

网友V:
期待楼主讲讲最后解决的情况

网友W(2014-11-25):
此贴我能够确定楼主貌似是维护电气这块工作时间不长吧?既然有替代变频器,应该找个独立的没负载的电机单独试试啊。不会连个备用电机都没把?

网友X:
负载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一般是电机线圈的匝间短路造成的,建议先更换电机再试机,不然还会轰的一声...

长沙控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下列主营业务,欢迎您的洽谈。
一)各类变频器 / PLC/控制器的维修;
二)代理西门子、三菱、深圳蓝海华腾变频器、欧辰PLC及电机控制器等产品;
三)承接自动化、非标设备、电机控制、DSP、FPGA、研发服务,提供一站式自控技术咨询、设计、工程服务;我们的案例: 中央空调节能自动控制项目 、高校智能精细控制电机项目、矿井通信控制项目、生产电镀控制自动化项目、自动旋转控制项目/恒压供水控制项目、生产线变频改造项目、数控机床变频改造项目等等。
联系人: 俞工  15367314166  qq: 2289366841  Email: 228936684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