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DY-25涡街流量计脉冲接线问题

楼主(2014-03-15):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横河涡街流量计脉冲接线问题,因现场没有专用计数器模块,想用西门子300DI模块做计数累计,按接线图方法接线不好使,该怎么接?

网友A:
脉冲的频率多少啊,如果太短肯定会漏掉脉冲的。如果是远程的,还要考虑通讯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的频率多少啊,如果太短肯定会漏掉脉冲的。如果是远程...

设置完脉冲当量后,理论计算每秒4-5个脉冲,做了几次试验,有时感觉很正常,有时出现流量计没瞬时流量时,监测到PLC内DI通道通断通断的,而且频率感觉还很快,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