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下载问题

楼主(2014-03-15):
西门子 Step-7下载时 提示: the configured module is diffreent from the target module 但是我比对了(包括订货号),没有错啊!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A:
所有的已配置模块都核对过了吗?难道是组装机?

网友B:
   提示 是你的模块 不对呀,要仔细检查 模块型号及货号

网友C:
即使是同一订货号,同一个型号的模块,仍然会存在模块本身硬件版本的差异问题,高版本的模块硬件版本会兼容低版本的,所以这不会对您现有硬件造成问题。

网友D:
没有关系的,不要去管他

网友E:
把软件里的硬件在线更新一下,安装好后,硬件配置里的模块型号和订货号跟你的实际用的硬件仔细的核对一下,也许只是一个版本不对或者是某个模块的订货号只差一个字母不一样!不要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E:
想到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的硬件组态的顺序和你实际硬件的排列顺序不一致,DI、DO、AI、AO某个模块颠倒了!

网友F:
提示 是你的模块     自检查一下

网友G(2014-05-02):
把你的SETP7升级试一下

网友H:
切换到在线模式,查看诊断信息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