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与丹佛斯 modbus 通讯设置

楼主(2014-03-15):
                 维控和丹佛斯变频器Modbus 的设置

关于丹佛斯FC51通讯的部分介绍

前言

丹佛斯FC51系列变频器通讯:硬件集成485通讯口(两线制);软件上集成两种通讯协议FC协议(丹佛斯自行研制)和MODBUS RTU协议(国际标准通讯协议),本文主要对于FC51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协议上面做相关介绍。

关于MODBUS通讯协议

丹佛斯FC51通讯设定

参数  8-30 设为2 通讯协议为MODBUS协议

     8-31 设为1 通讯子机地址

     8-32 设为2 通讯波特率为9600

     8-33 设为0 通讯数据格式 8,E,1

此通讯主要介绍写频率 读电压 读电流 读输出频率

丹佛斯FC51通讯设定

参数  8-30 设为2 通讯协议为MODBUS协议

     8-31 设为1 通讯子机地址

     8-32 设为2 通讯波特率为9600

     8-33 设为0 通讯数据格式 8,E,1

     3-02 频率参考值(MIN)*

     3-03 频率参考值(MAX)*

注*:变频器频率通过通讯设定的是百分比(P),实际设定的频率就是

(MAX-MIN)×P÷10000(P的设定有两个小数位)

此通讯主要介绍写频率 读输出电压 读输出电流 读输出频率

1,变频器MODBUS地址的定义

丹佛斯变频器所要通讯的MODBUS地址为参数号码乘以10减去1

例如:变频器的频率地址为3-10

     那么对应的MODBUS地址即是:(310×10)-1=3099(十进制)

                                   16进制为0C1B

2,读写变频器的操作

(1)写频率

 命令代码: 01  06  0C  1B  **  **  CRC

 则变频器返回代码为:01  06  0C  1B  **  **  CRC

其中:01         代表变频器地址 一个字节

     06         代表MODBUS写功能码 一个字节

     0C 1B      代表变频器内部MODBUS地址 两个字节

     **  **     代表所要写的频率的百分比 两个字节

     CRC       代表冗余校验码 两个字节 其中低位在前 高位在后

(2)读电机参数

参数为:16-12 电机运行电压 对应MODUBS地址为(1612×10)-1=3EF7

       16-13 电机运行频率 对应MODUBS地址为(1613×10)-1=3F01

       16-14 电机运行电流 对应MODUBS地址为(1614×10)-1=3F0B

 命令代码: 01  03  3E  F7  00  01  CRC

则变频器返回:01  03  3E  F7  00  02  **  **    CRC

其中:01         代表变频器地址 一个字节

     03         代表MODBUS读功能码 一个字节

     3E  F7     代表变频器内部MODBUS地址 两个字节

     00  01     代表读一个字     两个字节

     CRC       代表冗余校验码   两个字节 其中低位在前 高位在后

     00 02       代表返回2个字节 两个字节

     **  **     代表返回的电压值  两个字节

3,启动/停止变频器

写047C 到地址50000-1=49999(HC34F)启动变频器

写043C 到地址50000-1=49999(HC34F)停止变频器

3-10的八段速每段速的设定,需要在K8里面写相应的地址号0-7

八段速设定里面当K8厘米的值等于0时为0段速,当K8里的值等于1时为第一段速,依此类推,当K8的值等于7时为第7段速

选择modbus slave 协议  通讯设置和变频器调的一样就可以了。

他这个是不需要地址偏移,还有其他的触摸屏要选择maser

地址的话,维控用的十进制,直接地址*10-1 ,其他公司如果不是转化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不用减1,选择偏移一个字节的那个协议也是可以。

网友A:
  不错,维控 PLC 这个功能 还是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