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networx for devicenet 设备无法扫描设备!!!!!

楼主(2014-03-15):
我的软件每次点扫描都提示错误?请问为什么?每次都提示 the brows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verify that rslinx is running and that the driver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软件?能行席介绍一下吗?也方便大家帮你分析。

把你的情况完整的叙述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软件?能行席介绍一下吗?也方便大家帮...

就是那个rsnetworx for devicenet 啊  扫描DeviceNet网络上设备的那个啊。每次我点网络上的设备时每次都提示 the browse operation has timed out.verify that rslinx is running and that the driver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网友B(2016-09-25):
是说浏览操作超时,请核实rslinx在运行,并且设备(此处指的应该不是驱动吧)正确组态。

很可能是设备网上的设备没有被正确组态。  后来怎么弄好的,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