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电流继电器

楼主(2014-03-15):
   在 一 设备 上看到这个 玩意,一直没有用过,只是看到呢,有什么强大的功能 !

   这个电流继电器 现在很少在生产流水线上看到呢? 一般 直接 SIEMESN 空开就替代 了这些电器

网友A:
还确实没见过这个玩意儿。见识了。回头我查查样本儿

网友B:
见到过类似的,不过都是直流回路中

网友C:
这个继电器不知是哪种类型的,过电流?欠电流?

网友D:
桥式起重机上用了不少这玩意

网友E:
应该是过流继电器。。。。。。

网友F:
一般这个玩意用在吊车(起重机)上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确实没见过这个玩意儿。见识了。回头我查查样本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这个玩意用在吊车(起重机)上面。

   对,是用在 学校 20T/5T 的行车实验柜内的

网友H:
在有些设备上电流继电器是空开替代不了的   特别是磁盘电路

网友I:
   这个行车里还有些 老式设备倒是一直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