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中换向极

楼主(2014-03-15):
直流电机中换向极的作用,还有工作原理,我说的是换向极,不是换向片!

网友A:
电刷和霍尔元件控制的换向器件

网友B:
电机拖动咋学的?那不是为了改善换向吗?小功率没有,大功率电机才有,与电枢串联。

网友C:
换向极不是所有电机都有的。

网友D:
直流电机用的是直流电驱动,但是问题是,这个驱动方式是用直流电带动直流电机内部的旋转轴,这个轴其实是一个旋转线圈,这个线圈在旋转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每旋转180度的时候因为供给的直流电不换方向,所以说这个时候电机轴就要反转,这是个通电线圈受力的问题,公式貌似是f=lbs,这个力的方向用左手定则判断,就可以明白这个力在线圈旋转180度之后要换向反转了,
假如那个换向极,就是相当于把直流电变成一个交流电了,那么电机线圈就不会旋转半周后发生反转了,也就是一直转下去了。

网友E:
    换向极的作用是改善换向,减小电机运行时电刷与换向器之间可能产生的换向火花,一般装在两个相邻主磁极之间,由换向极铁心和换向极绕组组成,换向极绕组用绝缘导线绕制而成,套在换向极铁心上,主磁极的结构,换向极的数目与主磁极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用的是直流电驱动,但是问题是,这个驱动方式是用...

这是哪个老师教的?什么学校?能曝光吗?如果曝光了,全世界学“电”专业的都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拖动咋学的?那不是为了改善换向吗?小功率没有,大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向极的作用是改善换向,减小电机运行时电刷与换...

 谢谢,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