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奥拓NA200PLC主从站通信问题

楼主(2014-03-15):
最近打算用NA200PLC,有个主PLC与多个从PLC通过MODBUS协议通信的问题。如下所示:

主PLC通过串口2读取从站点1的,地址0开始的1个寄存器的数据,并存放到%MW1寄存器里。我的问题是,这个从站点1,地址0的寄存器,指的是%MW1么?亦或是%M0001-%M0016的位数据?

谢谢诸位大侠解疑答惑!

网友A:
你使用的是03功能码,读取的是站地址1 ,数据地址0 的数据,就是MW1.

其他数据的读取参考表格。